打印机

楼主(2010-06-02):
打印机加黑粉要看型号吗。还是有黑粉就可以加  。?????

网友:
一般加对应型号的黑粉就行

网友:
有没有通用的呢

网友:
碳粉好像有粗有细吧,,还是对型号好吧!!

网友:
粉的粗细是质量问题 现在市场上的粉质量都差不多,一般对应型号加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