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无PG怎么修?请进来帮忙

楼主(2010-06-02):
有个鑫谷电源。绿线有4.6V,短接绿线能开启,5V(2.96V),12V(7.9V),3.3V(2.59),-12V(-6.74V)电压都偏低,但居然无PG电压。请问怎么修,

网友:
换494试试~

网友:
有个鑫谷电源。绿线有4.6V,短接绿线能开启,5V(2.96V),12V(7.9V),3.3V(2.59),-12V(-6.74V)电压都偏低,但居然无PG电压。请问怎么修,
引用 网友A:

PG=Power Good
即 电源好,也可以理解为电源已经准备好,各组电压均正常。
楼主测得的电压没有一组是正常的,又怎能有PG电压。
把输出电压修正常就可以了。
检查+5VSB,TL494的基准电压,以及494内误差电压放大器的基准电压,494 4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要先看下+5V工作电压正常不,因为前提是5V出来后延迟500MS有IC提供3-5V的PG电压。

网友:
我的金河田插点没一点反应,我该从哪下手啊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原因,494,339都换过了,每个元件都查过了,只剩下变压器和扼感线圈了。。。。。。

网友:
有个鑫谷电源。绿线有4.6V,短接绿线能开启,5V(2.96V),12V(7.9V),3.3V(2.59),-12V(-6.74V)电 ...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款电源什么版本:其中有一款电源不插上主板,PG(灰色线)复位电压不会出来;否则顺着PG线跑,看在电源盒里有什么材料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