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88p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6-02):
可以开机就是开机后屏幕左上角有一杠  一闪一闪的     硬盘是好的 换了个也是一样 电池也放过电没起作用 就这样  请问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系统重做过了吗 能排除软件问题吗

网友:
开机时按提示(F2 或F12 .... )进入启动选择项 选HDD 一般OK

网友:
重新激活文件分区信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