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HILIPS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0-06-02):
现象:PHILIPS 200WS8 开机白屏
查屏上供电5V端 F5前端有后端无,F5开路 换一保险又烧断 拔掉屏线 量F5后端对地阻值为180欧,跑屏5V供电线路最后发现D10(上标有A4 TS)对地短路,请教有换过次二极管经验的师傅,此二极管是稳压管还是别的二极管?可用哪种二极管代换?此二极管一端接5V另一端不接地,另一端对地阻值有20多欧。

网友:
如果有一端是对地的,多数都是稳压二极管。可以找其他板子上,同样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换上去。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也不好给你一个正确答案,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应该不止这个二极管坏  查一升压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