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AGP显卡插不反?

楼主(2010-06-02):
客户带来台老机器865PE的,测了下没3.3供电,也就电源供电插头有问题,整了下好了,插上显卡想看下跑马正常不,结果悲剧发生了,看到复位灯常量,以为复位有问题,再仔细一看我晕,我倒,显卡废了
主要是这个板子AGP插槽没防呆设计,插反插进去也轻而易举,当时有个IBM本子换风扇,这个台式机还没那个风扇值钱,台式机也就没太注意,顺手插显卡看下跑码,看到复位灯常亮也没理,等那台风扇换好了,再来收拾台式机,一看这个觉得怪怪的,显卡咋是反的

网友:
LZ非常的彪悍哦
如果是一般用户,插反的有

维修人员,如果把显卡插反了还插进去了,不得不佩服你了

网友:
哈哈 我还头一次见过 楼主你太狠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悍。问下楼主这客户是个mm吧

网友:
都怪这个板子插槽设计没防呆,显卡很容易插进去,还有个客户换本子风扇,等着取,一着急结果

网友:
论坛上你不是第一个发现,三年前就有人做维修的时候插反过,估计这个帖子应该还在。不过人家运气比你好,没弄坏东西。

网友:
好熟悉的显卡64M   NT2的!

网友:
大家有没有一代内存插二代内存槽里的,或者二代内存插一代内存槽里的

网友:
怎么做到的??? 太牛了
我就是有一次 把假负载 插错了 本来是接478台式机的CPU 假负载  接成笔记本的了 立刻就烧了个洞

网友:
应该是通用性的槽子, 否则 一般是不可能插反的

网友:
呵呵,我也插反过,不过没烧东西。

网友:
我也插反过,烧了一个64的GF2显卡,晕

网友:
晕,佩服得五体投地啊,高手......

网友:
显卡插反了没关系,千万不要忙起来把裤子穿反了,那就男变女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 修主板不会才开始学把

网友:
哈哈 百年难得一见的事情 估计这个MM要找你麻烦了 你小心了

网友:
有种AGP显卡插槽是可以插反,那种设计的里面没是一条槽的。以前的老板子上很多那样的

网友:
我以前在网吧当主管时,手下一个技术员一边拆机一边大声说话,一点口水飞进正在试机的主板上,一道烟,烧了,那时笑死了,好在是在保的

网友:
楼主乃超级高手啊!这样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