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6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02):
今天上午客户送来一本,HP  nc6000开机掉店,请各位大哥给分析一下应该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是通病1987虚焊,用手捏住,看看跑起来正常不,用点力,这个我碰到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通病是IC 空焊  你加焊就好了

网友:
IC虚焊,和旭日150一个毛病

网友:
Best way to explain it. Thank,s

网友:
我修了好几个了,都是CPU电源管理IC空焊,补焊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CPU 电源IC虚焊了,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通病我也修到过。。。

网友:
除了通病IC虚焊,还要留意下正面CPU座旁边的一个小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那个小电阻呀,NC60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R273 R274其中一个,这个电阻上应该有个3.3V的电压是连到MAX1987一个角位上的,这个电阻坏或是掉件的话也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找到这个电阻了,有3。3V 电压,现在这台机器修好了,加焊一下北桥就OK了,不过也非常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R274没有电压,R273那有3.3v,但是R273那没有电阻,有个R272有0.88v电压这样正常吗?拆R274到R273可以吗?

网友:
呵呵,楼主的工作台比我的还乱

网友:
具体看下图纸吧?我也记不清楚了,不是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