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进水机

楼主(2010-06-02):
此机时gm965 芯片主的,进水过,而且近水是在CPU 供电场馆处,我把他们全部换了,现在是CPU 供电竟然在待机的情况下都会有3.6v 。以为是供电芯片《ISL6260>>的问题,换个新的还是一样。没有1400的图纸,只有对照1420了,就查了,它的工作条件 。25 26  27 脚一直都有输出2.4v的电压输出来控制三个小芯片《ISL6208CRZ》 ,小芯片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ISL6260 ,它为什么在待机的情况下有输出,《待机电流是0.01》查 供电 18脚和20 叫都正常, 。开启信号35叫没有电压,0.00V。36 37 脚都没有电压, 1脚PSI# 为1.6v《不知道是什么作用》,2脚PMON为0.00。 5脚1.8v ,7脚没有电压, 。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查了,为什么待机CPU 都有 3.6V 的电压输出。TMD 进水的机子,就这么麻烦,希望大家帮我看看Isl 怎么是工作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电流是0.01》,3v  5v,都有 ,还可以触发,其他电压是在触发之后出来的,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本来是想上传图纸的,太大了2、5m 上传不了

网友:
曾经遇见过这种情况,如果lz芯片已经确定ok的话
那就是你的mos管使用规格不对

网友:
楼主,这不是有1400的图纸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ghlight=DELL%2B1400

网友:
这个不是的,我基地好像没有

网友:
4# sfishyu   ,可能是哦,我换的场馆是和原来的不一样,找不到一样的,没有图纸看不到信号,上面又没有标

网友:
你对照图纸上的各个状态下所具有的电压和信号看一下啊。待机情况下,一般只有B+和3V,5V的吧。CPU的电压输出了。就说明有短路或者外围电路有问题啊。原则上是不改出来的电压出来了就不正常。楼主仔细的检查吧。

网友:
是不是腐蚀严重,造成核心电压和待机的5V有短路情况,5V电压串过来了?

网友:
cpu供电待机有3.6v供电可能是主板上还有段路的地方,导致电压窜过来的,楼主可以分别用稳压电源调到电感的电压,接到各个电感上测试下

网友:
问题是上场馆的G 的级有控制信号呀,使场馆导通的,不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进水机断线的最多,仔细看下,还有元件不良,发霉。。。

网友:
你有试过换子供电么,我修过DELLD620的机器是子供电的问题,子供电也会坏的哦。

网友:
子供电的问题,??????小弟是菜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