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M7通病

楼主(2010-06-02):
型号:精英P4M800-M7
故障:CPU不工作
检修:全板没有复位,空板插数码卡CLK灯常亮,电源PG输出电压0.5V, 拆出CPU RT9245供电芯片,PG电压恢复正常5V,更换芯片后故障依旧.
手上有三块同样问题的主板,有没有修过这块板的师傅给点头绪 谢啦!

网友:
你说的PG输出电压0.5V 是哪个PG .ATX的PG还是RT9245的PG?
描述不怎么准确

既然是不复位,先查全板的供电。尤其是CPU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我昨天才遇到。没复位CLK长亮。我的问题是南桥触发后才发烫。量北桥到南桥的MOS管电压不正常。我没波波。后把管换了就OK了

网友:
ECS的板U座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你那板是不是8705的 I/O啊!量风扇插座那5V电压是不是只有1V多,如果是的话那I/O应该坏了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板,是换I/O好的,你摸摸发热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