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F17069HB显示器上半部无图像显示

楼主(2010-06-02):
一台联想显示器屏幕下半部显示正常,上半部无图像显示,中间1cm的位置有向下卷边现象。此显示器场块型号是stv9302a,联机测其各脚电压为1:0.95、2:14.8、3:-11、4:-11.5、5:-1.72、6:-0.92、7:1.08. 换场块还是原故障。是哪的问题,场块正常电压应是多少

网友:
2脚电压12V供电,3脚应该是场回扫发生器
只有这两脚外围电路,但是换的必须是良品,也可以再尝试用TDA9302换

网友:
我用原型号拆机件换上,还用tda7812换上都是原故障。
我换7脚外接电容好了一会然后又成原样。应是哪的问题,该从何入手

网友:
我测其7脚外接电阻阻值是24.1千欧,标示是24千欧算不算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