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英特尔的南桥为什么不发PM_SLP_S3#和PM_SLP_S5#信号(已经修复)

楼主(2010-06-02):
一台联想的K42本子。板号是LA-3541P的。现在南桥HBM已经有了。晶振。RTCVCC.RTCRST.RSMRST.。也收到了EC发过来的PBTN_OUT#信号。就是不发PM_SLP_S3#和PM_SLP_S5#给EC.
  南桥已经换了一片。没有效果。请大家讨论一下。南桥要发PM_SLP_S3#和PM_SLP_S5#信号。还要那些条件吗?
在换了片南桥和2片EC后发现EC还是收不到南桥发的PM_SLP_S3#和PM_SLP_S5#。确定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在待机的时候EC与BIOS的数据线上也用波形。证明EC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当我去打EC的17脚和8脚的时候发现两个脚的阻值不一样的。拖开EC的引脚打还是阻值不一样的。心想还是南桥的问题。这两条线不是直接去南桥的。
  在仔细的看看这个线的走线。结果有发现了先看南桥的出来的信号 于是呼不一样的。S3#信号是直接去了EC.而S5#信号是经过一个门电路由S4#和S5#信号和成的。
  在开机后发现这个门电路没有+3VAWL的供电没有。打了一下阻值发现是线路断了。飞了一个+3VAWL电压给这个门后。机器正常开机点亮。
修这个机器花了好几天。换了两个桥两个EC.结果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开始就仔细点看看电路应该很快修好 了。走了很多的弯路。不过庆幸总是修好了。

网友:
南桥的32.768起振了没有啊   南桥的电压都正常了没有啊

网友:
上面我不是列了条件。南桥的基本待机条件都已经有了,

网友:
难道是南桥没换好?

网友:
把EC的第8PIN,第17PIN翘起来,SLP_S3,SLP_S5#输出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南侨外围有元件损坏,定时电容和定时电阻.对照图纸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但是我打过EC的8脚和17脚的阻值没有短。还有必要挑开吗?要不明天试一下。
还有南桥应该确定是做好的,即是没有做好。也没有可能更换前后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同意lz说法 没做好不可能坏的故障现象是一样的 看看是否是ec拉低了slp信号 另外 看看slp信号的上拉电阻是否开路 不过应该不会同时损坏 ls所述休眠 slp信号就是休眠 温度一般是由ec控制 还有就是 bios刷个试试

网友:
南桥附近的电路仔细查

网友:
南桥的待机供电齐了吗,不是只有RTCVCC这一个供电的

网友:
看是不是后及阻值不正常造成的啊段卡后继看电压能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但是我打过EC的8脚和17脚的阻值没有短。还有必要挑开吗?要不明天试一下。
还有南桥应该确定是做好的,即是没有做好。也没有可能更换前后都是一样的故障。
引用 网友B:

测对地电阻没有短路,并不排除该脚拉低SLP的可能
最好还是挑开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试着把EC的8脚挑开。17脚没有挑开。发现南桥的PM_SLP_S3# PM_SLP_S5#都是正常到达了EC的引脚了。挑开的8脚电压3.3V,没有挑开的17脚2.2V。发现后面的1.8V和1.05伏电压都能出来了。电流开机后跑到0.33过一下掉到待机电流。要拔一下电可以在开,
   请教一下逸风,既然是EC拉低S3#和S5#.我如何检测是是EC坏了。还是EC的工作条件不足引起的呢(我现在手上没有KB925QF B1)还有这个EC有程序吗。我如何进行下一步?
   还要说一下。这个机器本来是点的亮的。另外一个维修师傅装网卡的时候装反了。后来拿下网卡在也不开机了。这个会损坏到EC吗?

网友:
SB当然也要条件,供电,时钟,还有ECRST,都要正常。。

网友:
重点排除EC 的外围电路及EC本身吧

网友:
既然是网卡引起,为什么不量一下网卡电路,

网友:
EC都能发出PBTN_OUT#信号了,应该说工作条件都具备了
直接更换一片EC吧

这款机型的BIOS是挂在EC上面的,EC应该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
回LS的话,我说的休眠是SID_SW,不好意思,每说清楚.有些机子很重要,不是SLP.不过有可能是EC拉低了
引用 网友C:
休眠开关是 lid—sw 另外 lid信号出了问题 ec是不能发出pwrbtn到南桥的 而楼主的问题 显然不是

网友:
ec如果是工作条件不足的话不会拉低电压吧

网友:
海鸥搞定没啊?没有EC就买个嘛,不要掉死在一棵树上嘛,直接换掉EC,先排除是否是EC本身故障,再查EC周边,然后再考虑下BIOS这边!老师讲的你全忘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同学。我在定EC

网友:
此机换了新的EC还是一样的故障。EC在待机的时候和BIOS的数据线上要波形的。证明EC条件已经满足了。现在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EC拉低了S3#和S5#信号?还望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那只能刷BIOS了,有点怀疑是不是还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SB坏了,也会发不出。。。。

网友:
还是直接换EC吧,不要搞得自己累的要死到最后还是要换EC!

网友:
负载短路也会引起

网友:
今天修了台HP CQ40就是不加电,没有3V,5V,找了个结构相似的板子拆了个BIOS能加电了,但是还不亮,明天找个BIOS写上试试,这样的问题和BIOS也有关系

网友:
看下上拉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看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2014-11-16):
楼猪狠细心

网友:
修笔记本电脑,前级电路,后级电路,都要照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