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诊断卡挡85 师傅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0-06-02):
各位师傅我手里有T40 的本子 安全芯片 I/O 南桥确定是好的 怎么修都挡85 过不了 并且有报警声 (四声一下 报四下 诊断卡挡85)
芯片

网友:
85就是安全芯片的故障啊

网友:
孤独的夜
已经排除安全芯片的事勒~~~

网友:
换个时钟,不行再换H8s

网友:
安全芯片,要不再刷个BIOS

网友:
安全芯片的问题
可以刷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如果是85 87 安全芯片没问题的话,可能是BIOS虚了。

网友:
85与显卡北桥都有关系

网友:
85还没跑码,查总线,再换个安全芯片

网友:
你会不会搞错安全芯片了 那样也会这样的啊
还有如果不是的话也有可能是BIOS
我今天修的一个宏基S41 修好了 跑马58 应该是好的啦
但是外接就是亮 后来发现BIOS 电池没有安装 安装上后就显示了
你的那个情况不是安全芯片 就是BIOS了

网友:
就是BIOS 问题

网友:
确定BOIS安全芯片没有问题就换个H8就OK,

网友:
有个高手解决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0773-1-1.html

网友:
码片。。 安全看。 你排除一下。 还有BIOS 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