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5BLCD维修

楼主(2010-06-02):
一台三星245BLCD,出现了开机蓝灯亮,但是黑屏。。。。。。。电源板是24V及5V的,测电源板没有24V及5V输出。不知论坛上有哪位朋友修过24”LCD显示器这样故障的烦请介绍一些经验,谢谢了。。。。。。。。。

网友:
楼主 是我笨啊 还是你说的不够明白 啊 开机蓝灯亮就证明驱动板供电 是正常的  但你后面怎么又说 电源板无输出呢?   是因为驱动板供电不再这两组输出之内 还是指示灯灭后测量的 无输出呢  ?楼主你说的清楚点啊  我们也好给你点建议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电源板没有输出,哪里来的电源灯亮呢?试下开关,看能否开关机,如果能开关机,说明驱动板和电源板的电源部分是正常的,然后去查高压部分,

网友:
这款电源板需要接通主板按键板
再在路测量,才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保护了吧  应该是由5V到CPU触发电源板开启24V的

网友:
感觉先用通用版代换看看再说了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开机的电压是SB5V,你在电源板上可以看到SB字样的。 这组是独立的电压,他工作后给驱动板送信号 ,驱动板才会触发24V和另外5V的电源,我上次那个245没修好,拿到三星那里搞好的,这是三星那帮子人说的

你那个也应该是6灯的吧?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电源高压一体板,是有元件烧了,造成电压不能出来

网友:
是六灯的,但是接了接键板测电压也是一样没有24V和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