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20S不进系统, 超级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接到一台神舟的机子,拆下硬盘,用光盘可以进PE,一切正常;
但再接到硬盘就变得很慢而且进不PE!。。。。  刚刚我看了 在论坛里的一个人也遇到这个问题。。 故障都是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1556-1-1.html。可能他也没解决把。。   本来想做南桥的。 看了贴子以后觉得可能做了也不会好。   正在寻求思路。  求高人解答。    在线等。。。         有修过在个机子的兄弟透露一下。。  补充一下 。。   这机子拔了硬盘就很快会跳过开机LOGO。。 而且很正常。 用光盘  U盘 都能进PE。。插上硬盘。。 就会在开机LOGO挡很久。但能进BIOS  也能认到硬盘。。  硬盘换过几个都是一样。。    更怪的是。 只要是插上硬盘。  光盘的PE都进不去 了。  而且很慢很慢。。   硬盘接口的阻止   电压。 都很正常。。。  在论坛里看到别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子。以没修好告终的 。。 他是把南桥重做了 。。 IO换了。。  网卡拆了。。多还是一样。 所以这些我看我也没必要做了。  我打算明天买个新的南桥做上去 。。。  不知道会不会好?   看看 论坛里的高手能给点建议么?

网友:
...郁闷呀  竟没人告诉我什么。。。心里拔凉拔凉的。。

网友:
换个,硬盘还会吗,如果不会的话,就把原来的硬盘全部格式话,在分区看看,不行就找个神舟新的硬盘看看 ,先从简单的开始修,如果不行的话,在找硬件方面的。

网友:
硬盘有换过试试么?

网友:
先换硬盘,再打硬盘数据线阻值和电压

网友:
我也建议弄下南桥!还是自己试一下才行   前提一定要告诉客户有不亮的风险  同意了 才能弄    加焊南桥不行最好在换个南桥试试。。  总之是南桥的可疑性比较大

网友:
能排除的我都排除了。 硬盘都换过好几个了。。。  还是一样。 关键是他只有不插硬盘什么都正常。。 用U盘启动都能进PE   用光盘也能用。 而且在BIOS里也能认到硬盘。。  硬盘接口的阻止   电压  都很正常。。  我打算明天换过一个南桥看下看 。 因为看别人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加焊了还是一样。 所以我也不想去加焊了。。    我怀疑是不是时钟出了问题呢 。  因为IBM  T43的通病不就是有一个 USB的时钟没有。导致的挡机么 ?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硬盘问题,我前段时间朋友一台华硕的笔记本也是同样故障,我把硬盘用DM格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硬盘口附近的电容你也换换看看~~~,好了希望楼主能回复分享

网友:
发表于 2010-6-2 23:50 | 只看该作者 硬盘问题,我前段时间朋友一台华硕的笔记本也是同样故障,我把硬盘用DM格了一下就好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硬盘绝对没问题。 已经放到其他上机子试了。 用MHDD扫描了。 我也换了几个硬盘试。。

网友:
好像在网上看过这个故障,直接换南桥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