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14V变37V了,高手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0-06-02):
手上有块电源一体板,烧了LD7575跟8N60后,现在电压成原来的两倍了~~5V成了10V14V成了37V了,稳压管子全换过的了~220小电阻也量过是好的,光耦也换过~高手们帮忙看看,给点思路吧~~

网友:
如果楼上标的都没问题,只好怀疑变压器了

网友:
更换431 在光耦旁边的像三级管

网友:
我遇过3快LD7575的,但不是这个问题,也差不远了了!
是变压器坏的!

网友:
更换光偶,还有RT431

网友:
哎,楼主和我的问题一样一样的呀.....我的现在是5V没有,14V变成了27V了........TL431,光藕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不会不好修啊

网友:
这是唯冠的电源板,从电源滤波电容到光藕和TL431,一共也没有多少元件,一个个量也能修好呀

网友:
看来我运气好,今天修好了一块同样的故障的板子---雷击后无电压,换了LD7575后,14V变24V,5V变8V,烧了一个5V的稳压管。
换了个光耦就好了。就是稳压管没有件换还是空着的,不知有无大影响

网友:
光欧坏了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的毛病。

网友:
我也有一例和楼主的一样,不过没有楼主的那么高12V-22V,现在还在修,修好交流一下

网友:
光耦   431  分压取样电阻

7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5V修出来   14V就正常了

网友:
把TL431旁边的取样电阻好好测量下,如果电阻有变化也会引输出电压原变化,最好是取下来测量。

网友:
楼主 : 还是取样 电路的问题 ,光耦, tl431  取样电阻。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样的一块板,我的原来是有5V的,可是后来接上驱动板后就变成了2点多V。确定驱动板没问题后,就把一体版上的LD7575换了,换了之后,5V就成15V了,13V变成了24V。现在我也没修好,不知道怎么修。件都换过了,换光耦貌似也不行。愁

网友:
求指点啊。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
哎,这种电压偏高的有些是不太好修啊!!!

网友(2010-07-06):
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