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

楼主(2010-06-02):
换了一套通用2621驱动板和高压板,显示器显示一半正常,还有一半是白屏的样子桌面可以看到字很模糊,供电是5v,屏也是5v      供电12v烧了屏保险,谁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指教下....

网友:
供电12V烧了屏保险是什么意思? 屏上供电不是5V吗?
只要屏没把XP桌面上的图像完全显示出来,多数是屏的问题

网友:
就是驱动板跳线不是跳过去12v或5v吗。屏上是5v供电跳线是跳对了的,桌面是显示出来了,只有一半显示。一半像白屏可以看到桌面看不清楚,就是好像两种颜色

网友:
就是驱动板跳线不是跳过去12v或5v,3.3v吗。屏上是5v供电跳线是跳对了的,桌面是显示出来了,只有一半显示。一半像白屏可以看到桌面看不清楚,就是好像两种颜色

网友:
屏供电5V是对的,但你说屏保险烧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哦。你是屏供电5V。你看现实是一般。所以你就跳跳线。跳成了12V把屏给烧了是吧。。显示一半不是屏供电的问题。。你就跳到5V正确。因为屏供电就是5V吗?那是分辨率的问题。不是跳供电的。你的那个驱动板是免程序的吗?还是得写程序的。免写程序的你就跳分辨率的那个跳线。不是供电的跳线。你跳错了。你跳的时候。跳到显示一半(左右)的时候。你按自动调整。那样就会自动调好。跳那个供电。你那样肯定会烧屏。如果是写程序的驱动板。。你就重新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是免程序的GM 2621 鼎科驱动板,现在就是上半部分色彩不对,下半部分正常,自动调整是正常的,昨天我也改了这19寸的屏,是TCL的,但按地方法是对的,就是这联想19寸的屏出现这种情况,驱动板上跳到12V,把屏保险消了,变成白屏,没有无信息提示,把屏保险更换后,就下半部分正常 ,上半部分不正常,就是色彩不对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估计你把屏芯片烧了,5V供电错误跳成12V,没有好的结果,摸一下屏芯片或其他芯片是否发热厉害。

网友:
回复 12# 凌寒 的帖子恩  先是跳线跳错了保险烧掉了     后来换好的     应该换好了的     就是那样   难道屏也烧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不要刷的啊     是通用版     我修了几十台多没刷程序多是ok了的   就这台郁闷啊

上页下页1/2请勿回复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了”、“谢谢”“非常好的资料”等,否则将被处罚。

网友:
再换个驱动板试试,还是一样问题,估计屏挂了

网友:
恩换了   还是那样   不过多是换了2621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