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BENQ A52E 键盘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02):
解决方法:上返修台做无铅加焊,ok。
接台BENQ A52E本本,开机正常,就键盘的左箭头键不断按下次影响使用(一般认为都是键盘连键或什么的)叫客户换键盘。

第二天新键盘到货装上去故障一样,还是左箭头自己不断按下,告知客户不是键盘问题后拆机

1:看主板键盘接口到IO的线路没有腐蚀,中间经三排103的电阻到IO,换掉3排电阻故障一样。
2:IO为PC87541的,正好手上有,换一个开机故障还是一样。

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请教。。。。。(南桥是ATI460,温度比较高)

网友:
顶起来,大家研究下

网友:
是不是有小电容漏电呀,那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把排容全部拆掉!

网友:
将CN2的引脚互相打阻值,看有没脚间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经过小电容,图纸上的电容在板上是没有的

网友:
南桥虚焊问题,加焊一下,之前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了,兄弟。加焊南桥后试机正常

网友:
南桥也会这样。。。。。

网友:
呵呵,SB造成的联键第一次看到,以后也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