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F4500的本谁修过

楼主(2010-06-02):
谁修过同方 F4500的机子。故障现象是不能装系统也不能进PE,装系统就蓝屏,怎么处理呢?给点建议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 干南桥 拆外设

网友:
查下硬盘的坏道或是换下内存,这个东西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一个一个的测试

网友:
内存 硬盘 无线网卡都有可能

网友:
现在是拆掉硬盘可以进PE了但是插上硬盘就不可以进了 进到一半的时候就蓝屏

网友:
换个自己的硬盘 做下系统   不行的话杀南桥了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