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LG1942sp 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0-06-02):
LG1942SP的电源板上有一个ZD101的稳压
二极管
穿了,请问那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谁知道麻烦恼您了
电源

网友:
找类似的电压芯片,看看

网友:
拆了吧 主要看电路在什么位置。比如电源5V输出那地方,可能是6。2V的这个要自己去理解

网友:
可以拆了,或者用1418代上去

网友:
上个二极管图好 好分辨点

网友:
原机上的是3.3V

网友:
我查过图纸了,ZD101是3.3V稳压管,旁边的R109是0.5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