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楼主(2010-06-02):
今天接了一个T41 检测了一下CPU不工作, CPU上边的供电没有 供电芯片我也加焊了 还是那样,我以为是北桥 丛植了还是那样,待机正常。 开机电流0.36 请问是哪里的毛病 急 谢谢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感是否对地,供电芯片是否好,检查其工作条件,工作电压、触发信号、升压

网友:
对地正常 供电芯片第一脚没电压

网友:
上上CPU 对地阻值0.9 我感觉正常

网友:
先查所有供电正常不,再看看CPU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CPU都没供电吧为什么要干桥量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北桥 显卡我都加焊了 还是那样 CPU供电芯片 和东芝芯片我都换过了 还是那样

网友:
嗨!让你测工作条件你换它干什么啊?测22脚3v供电。18脚也应该是3v左右的控制信号。还有两个小芯片的
10脚在没cpu供电时也要有5v的电压。cpu有电压电这个脚的供电要高于5v

网友:
一般的维修思路,都是先查MAX1845外围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如正常,再换此芯片。

网友:
CPU没有供电 你搞北桥 会不会下错药了 查供电芯片的外围电路撒 如供电 SD开启信号 还有就是两个辅助供电的小芯片

网友:
如果 外围电路正常再考虑换芯片 不要乱换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