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灯管口的耦合电容烧了

楼主(2010-06-02):
一块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的灯管口的耦合电容烧了,标为:223,3KV ,找不到相同型号的小电容,怎么办?同事说可以直接用导线短接,我是新手,不敢短接,请教各位高手,短接有害么?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知识,耦合电容怎么能用导线短接呢?而且是高压电容,可用22nF /3KV高压瓷片电容代换

网友:
从废旧板子拆  电容可不能导线接。。

网友:
可以导线连,怎么不可以呢!奇怪了?这种电容只是高频电容罢了,通高频交流阻低频交流!导线连好了!

网友:
请问厂家为什么不直接用导线连接了,还要多花钱设置这个电容?

网友:
随便到坏高压板上拆个这个位置的电容换上

网友:
这个怎么说了,如果应急修理是可以短路链接的,因为这个电压是高频电压,也就是说类似交流电一样,用这个电容的目的是让符合灯管的高频电通过,其他的频率的电压阻止了,这样更容易保护好灯管(这些都是个人理解,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原来如此 啊   以前我本人对这个也不是太明白 现在谢谢各位经验丰富的大哥了

网友:
最好还是装上,偶合电容,少了多多少少,还会影响以后的寿命。。。。

网友:
是22kpf  即22nf

网友:
短期内短接没有多大问题,最好是找到匹配的装上

网友:
如果你不怕损坏升压变压器初级的升压MOS管的话你就短接吧!大家想想这个电容的作用:高压在通电瞬间,根据电容两端电压不可突变的原则,电容的右端在开机瞬间等同于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也就是说在灯管启动瞬间灯管两短的电压等同于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如果短路这个电容,灯管在冷态的时候阻值是多少想必熟悉的人都知道。如果短接这个电压,相当于把灯管两端直接接到变压器的输出端,启动瞬间的电压是多少根据冷态灯管阻值运算得出。明白了吧?大家想想:这个电容能短接吗?不要说短接了电容灯管一样的可以亮,请大家分析原理,搞维修要根据原理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没有出路的。

网友:
补充:在正常情况下,灯管启动完成后,热态阻值变低,这时的电容充电作用完成,右端因电容的饱和而电压变低,在低电压状态下维持低阻值灯管(热态)的电流。

网友:
标为:223,3KV 0.022的电容。电压是3000V的。不能短接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我用两个103 2KV的串联使用就可以了,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这个电容是用来缓冲开机瞬间的大电流用的,所以不能去掉

网友:
电容可不能导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