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IC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0-06-02):
请教,我师傅修主板是91年开始修的,他说以前电源IC坏得很多经常换,现在的一般都不怎么坏了是这样的吗?经常碰到一些机子各路供电都正常量CPU供电MOS管无PWM控制信号,一般这类问题如果外围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一般的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
先换场管,再换块。前提是确保电源负载正常。

网友:
我不认同LZ师傅的观点
不存在容易坏与不容易坏
我们判断元件好坏不能以“容不容易坏”作为标准
正确的标准是该元件的工作原理

实践再丰富,如果没有理论上的升华,别说修十年二十年,即便修了一甲子的主板。
也不会有大的突破

说的是实在话,如有冒犯,敬请见谅

网友:
PWM电路有分前级和后级问题,你先要了解PWM芯片脚位定义。

网友:
我不认同LZ师傅的观点
不存在容易坏与不容易坏
我们判断元件好坏不能以“容不容易坏”作为标准
正确的标准是该元件的工作原理

实践再丰富,如果没有理论上的升华,别说修十年二十年,即便修了一甲子的主板。
...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如果再各路外围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无CPU供电的一般思路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围电压都正常无MOS管控制信号输出。那9成就是电源IC挂了。还不更换?????

网友:
IC工作条件满足后,就应该输出上管控制信号,最终得到CPU供电,有好多时候并不是IC坏导致无输出,而是因为别它部件(如CPU本身坏,北桥,VTT等)导致IC正常而无CPU供电,这种还是需要具体故障具体分析

网友A:
请教一下,如果再各路外围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无CPU供电的一般思路是什么?
引用 网友B:

拿CPU供电部分来讲
造成无输出的几大原因一般有几个
1:;输出端短路
2;供电IC的外部工作条件不具备:如VCC VDD端无供电、EN OUTEN等输出使能脚无效、FB COMP等反馈网络不正常、OVP 等保护性引脚外接元件坏
3:由于时序的原因,必须在VCORE之前发出的电压没有正常发出,导致VCORE没有输出
4:电压管理芯片本体损坏
5:MOS管或者MOS管驱动IC 坏

大方向上就这几个元件,不过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建议LZ在本论坛看帖学习一下,相信会有很大提高的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师傅的指点和建议,特别是逸风老师,刚学维修不久,好好看贴一定要像基地的各位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