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自动开机

楼主(2010-06-02):
不少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昨天还正常关机的,今天打开与电脑连接的插座上的电源开关,还没有按机箱电源按钮,电脑就已经开始自检了。还有的情况是,一将电脑电源插头插上插座,电脑也自动开启了。下面,我就这类问题与大家探讨一下。
  我认为,上述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解决:第一种方法是修改BIOS设置。第二种方法是合理使用电源插座。
      一、修改BIOS设置
   因为BIOS中的一些设置可以导致上述问题。在“INTEGRATED PHRIPHERALS SETUP”中,有个“PWRON After  PWR-Fail”的设置选项管理这个功能。其选项有三,分别为“On(开机)”、“Off(关机)”和“Former-Sts(恢复到到断电前状态)”。您应该将它设置为“Off”。这样在打开电源开关或停电后突然来电等情况下,电脑就不会自动启动了。
  我在联想奔月400商用电脑上测试的结果是:如果上述选项设置成“On”。在第一次打开机房电源总开关时,电脑自动开机。之后,打开该电脑所在插座开关多次并不能导致自动开机。但将插座电源开关关闭后,从插座上拔下机箱插头,此时打开插座电源,再插上插头就能让电脑自动开机;当该选项设置为“Off”后,故障消失。
  如果上述方法不奏效,可以继续尝试下面的修改:
  将BIOS中“POWER MANAGENT SETUP”的“Restore ac power loss”设置为“Disabled”。
  将BIOS中“POWER MANAGENT SETUP”的“PM Control by APM”设置为“Yes”。
  注意,个别BIOS版本与此不同,请参照具体的主板说明书。
      二、合理使用电源插座
  凡事都有利弊,即使是先进的技术。ATX电源给我们带来了软关机、自动收E-mail/传真、定时开机等方便,但也给电脑引进了不稳定的因素、比如空调、冰箱启动等导致自动开机的故障。因为ATX结构的电源启动是*检测一个电容的电平信号来驱动的,而在按下电源插座开关的时候,插上机箱电源插头等等,都会产生一个短暂的冲击电流。这很容易引起ATX电源的误动作,使机器启动。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设置好BIOS,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尽量让电脑使用一个单独的插座,以避免其它电器的干扰。另外,ATX电源就是让电脑时刻准备着开机的。此时的功耗是很低的,没有必要再关闭插座电源。因为它的开关至少会影响显示器的寿命。

网友:
有的还是硬件问题哦。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遇到主板不能保存CMOS时怎么办,如果按照第二种方法的话。

网友:
也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吗。   这样是不是起不到作用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