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06-02):
请教基地朋友一个问题:用万用表串联一个电容测量ATX电源辅助电源激励变压器的输入端有没有激励信号,这个串联的电容一般是多大的

网友:
请教基地朋友一个问题:用万用表串联一个电容测量ATX电源辅助电源激励变压器的输入端有没有激励信号,这个串联的电容一般是多大的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
应该不需要串电容。我习惯用指针表。数字表应该也差不多了。通常使用2.5V档,测量开关管的BE极电压就可大致判断有无激励。红笔接B极黑笔接E极,有激励时会显示为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