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板做BGA相关的疑惑!

楼主(2010-06-02):
现在有一台台式机的主板要做南桥BGA,BGA的锡球有0.45,0.50,0.55,0.60,0.76的几种,做BGA时如何选择这个锡球呢,有没有一个标准啊,请教了。
多谢“学修板卡”版主的解答。现在着手开始做了。
台式机
主板

网友:
有的,你看看原桥上是多大的对比一下嘛,一般DB,EB是0.76的,FB没换过,GB是0.6的

网友:
用植锡网试下就知了

网友:
台机南桥大多用的是0.76和0.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