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急,发液晶版块无人回答,版主请原谅

楼主(2010-06-02):
一块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的灯管口的耦合电容烧了,标为:223,3KV ,找不到相同型号的小电容,怎么办?同事说可以直接用导线短接,我是新手,不敢短接,请教各位高手,短接有害么?

网友:
尽量不要用导线,人家装电容是有缘由的,再说还是3KV的,   你找个3KV的  容量不是很严格  哪个高压板上都有 ,你没有废高压板 ?   电容都少了  别的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
找个坏板,拆同位置的就可以了,这个电容一般不会坏的,这个都能坏,估计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是因为这个电容虚焊了,然后黑了啊,我怕它坏了,想把它换掉

网友:
用表测一下,不就行了。电容要是坏了,一般有裂纹。

网友:
那不是223的吧  应该是220的3KM 没有那么大的电容的
不行换通用板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我用两个103 2KV的串联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两个103串联是多少?电容可是串联减小并联增大哦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我用两个103 2KV的串联使用就可以了
==========

電容: (概略計算)

1.串聯 : 容量:1/2 , 耐壓 : 相加

例如: 2顆 1000uf/10v 串聯 = 500uf/20V

2.並聯: 容量:相加 , 耐壓 : 1/2

例如: 2顆 1000uf/10v 並聯 = 2000uf/5V
======================
結論:

不管你那2顆  103 2KV ,怎麼接,多是不合原先223,3KV 的規格
基本上在次燒掉只是時間的問題

END

网友:
容量不重要,主要是耐压是提高了

网友:
9# 的朋友 两个电容串联应该容量不变 耐压相加吧 并联则相反耐压不变 容量相加啊
  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
电容相同的电容,串联耐压相加,容量是原来的一半。
并联容量相加,耐压不变。

网友:
我站同1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