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的底部有很多电容能直接加焊吗

楼主(2010-06-02):
NF4的整合桥,下部很多电容,加焊会不会掉的

网友:
只要不是电解的电容,一般不会掉的。

网友:
贴片电容,能不能用风枪吹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注意一点,底部加热的时候不要碰到。风枪的流量不要太大。最重要的是在修前那个数码相机来几张,要是真的掉了还可以不上去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加热的啊。   是可以直接加热的,

网友:
和我想得差不多。没BGA台只好用风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