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液显、笔记本屏改装的。状况一闪一闪 图像正常

楼主(2010-06-02):
换了外置12V电源。 换了双灯大口高压板。 还是不行,一闪一闪的,我怀疑是灯管,手上没测试灯管的,也没单灯大口测试单个灯管呀

网友:
笔记本屏一般是单灯吧,如果是亮度闪,你只能是找个单灯的高压测下灯或是用此高压点下其它的灯来确认故障点

网友:
是 楼主就是灯管问题了 我今天就修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 拆开一看灯管的一头严重的烧坏 灯管与线似接非接的 重新焊接后 显示正常

网友:
拆下灯管,看看灯管两端是不是已经变黑了!黑了就换

网友:
灯管老化内部打火造成的

网友:
装上又好了,郁闷了哦,但是还是不知道什么问题,可能是驱动到屏的线没插好吧。 还是我重新焊下灯管接口  它的灯管接口是小口改大口的,我又吧它的线拨开 焊了下,OK  嘿嘿

网友:
屏幕上出现黑色线了,不知道是不是驱动到屏的线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