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GF-7200-N-A2 能代换GF-7300的吗

楼主(2010-06-02):
NVIDIA GF-7200-N-A2的显卡 能代换GF-7300的吗
显卡

网友:
期待中 知道告诉我一下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可以用,7400,110m都可以

网友:
反过来可以的

网友:
试过不行 装上电流可以上去不显示

网友:
来自: 上海闵行区
应该是向下兼容的,7300可以代7200,7200不好代7300个别的列外。

网友:
一般是升级代换或相同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72 73 74 可以互换。

网友:
可以代用了,我换过

网友:
完全通用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可以代用我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