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供电IC的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0-06-02):
华硕P5K SE上CPU开机几秒就断电,等几秒钟又自动开机,装CPU开机没有复位,CPU有1.2V电压,用假负载无CPU核心电压,用假负载测得供电IC L6713A几个脚的电压如下:15  VCC :11.4V , 17 OUTEN  :5.1V ,20 VSEN:0V,32脚SS:1.2V(有时没有电压),33脚OVP:2V  , 34 VID-SEL :1.1V  ,37 OSC/FAULT:0.9-1.2V ,38-43脚 VID7-VID2 :1.2V,44脚VID1: 0V,45 VID0:1.2V,

时钟:0.4V,  复位: 1.2V   PG 1.2V,参考电压:1.2V,无核心电压,南桥,北桥,内存电压全部正常。

网友:
外围关键引脚电压基本正常
试换L6713

网友:
1# 主板维修学习区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和cpu至北桥的线路。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已经换过都是这样,

网友:
再查一下各相BOOT脚、FB脚、COMP脚、OVP脚、OCSET 、OSC的外围原件
反馈回路的原件尤其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