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本本 屏跳得厉害 颜色正常

楼主(2010-06-02):
今天接的SONY 本本 屏跳得厉害 颜色正常 外接显示器示正常 是那里的问题?求教!
已换屏故障解决!
显示器

网友:
楼主你的机器应该是屏的问题,你可以找个屏换试下

网友:
换个屏线试,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遇到过两台了,换屏就好了.

网友:
屏线没问题!以确认是屏坏了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
是什么屏啊 led还是lcd啊

网友:
呵呵,用户倒霉了。小日本的东西 贵哦!!!

网友:
呵呵SONY VGN-CS36GJ LCD屏 国外回来的 才用1年不到!

网友:
我修过HP也是一样,屏幕跳动厉害,刚过保的机器,换新屏解决

网友:
只有三种可能,屏,屏线,显卡,逐一排除吧。

网友:
屏线或屏坏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屏坏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一点,但换显卡有点麻烦,还是先换屏再说。

网友:
看一下, 屏线与屏的接口

网友:
换屏线试试,再换屏试试

网友:
这种多是屏的问题

网友:
通病换屏就好

网友:
屏的问题 sony 那一批的屏多数出这问题

网友:
我遇过一台,用胶带固定住屏线的接口,并反方向拉,就OK了

网友:
换屏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