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42sp 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了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0-06-02):
LG1942SP的电源板上有一个ZD101的稳压二极管穿了,请问那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谁知道麻烦恼您了

网友:
电源次级的话就别装了

网友:
看图是在热地内(初级),太小看不清,你可以看下元件本体上的标识,DZ101是编号不是型号,

下面是常用稳压二极管的型号
------------------------------------------------------------------------------------------------------------
原型号                   国外型号                                                   稳压值                国内替代型号
1N746        H23  MA4030  RD417E  RD217EB                       2.5-3.5                  2CW51

1N747         1N748  1N749  HZ4   RD3.9E                              3.9-4.5                  2CW52
1N750         1N751  HZ5  05Z5.1  RD5A  RD5.1E                    4-5.8                    2CW53
1N752         1N753  HZ6  HZ6.2E  05Z5.6E  RD6A                  5.5-6.5                  2CW54
1N754         HZ6.8E  02Z6。8A  RD6.8E  RD7A                      6.2-7.5                  2CW55
1N755         1N756  HZ7  HZ7.5E  05Z7.5  RD7.5                    7-8.5                    2CW56
1N757         HZ9  RD9A                                                       8.5-9.5                  2CW57
1N758         HZ10A  RD10E                                                9.2-10.5                 2CW58
1N714         1N962  1S335  HZ11  HZ11E  RD11E                10-11.8                  2CW59
1N963         HZ12E  05Z12  BZX79C12  RD12E                     11.5-12.5                2CW60
1N717         1N964  1S270  HZ12B2  MA1130                       12.2-14                  2CW61
1N718         1N965  1N966  HZ15-1  05Z15  RD15E                13.5-17                  2CW62
1N967         HZ18-1  HZ18-2  05Z18  RD18E                         16-19                     2CW63
1N968         HZ20-1  RD20E                                                 18-21                    2CW64
1N969         HZ24E  RD24E                                                  20-24                    2CW65
1N970         02Z24                                                               23-26                    2CW66
1N971         HZ27                                                                25-28                    2CW67
1N972         RD31E                                                             27-32                    2CW68
1N973         1N974  HZ733  ZX0249E  UPC574J                     31-35                   2CW69  2CW70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位置不对你在跟帖,

网友:
好像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那是编号,标示写的不太清楚,一个∞MM没有别的了

网友:
拆掉不要了

网友:
不要可以吗?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你说说在电路哪个地方。连接什么材料

网友:
不要也可以的,

网友:
谢谢大家啊,我明天回店里看看。

网友:
对了问一下,那个电源管就是有散热片的那个型号是7D0N65F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可以用塑封管K2645代换

网友:
是这个图纸吗?

网友:
谢谢大家, 那个二极管不要了,现在正常开机了,十分感谢。

网友:
还有那个管我用7N60A代换的也很正常

网友:
是启保护作用的,不加的话。烧场管时保护IC的。

网友:
如果那个是稳压二极管的话,看点路那是多少V的,放一个比它大的就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