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该高兴呢.还是纠结..

楼主(2010-06-02):
今天接一台联想L151显示器,试机,屏幕出现长约三厘米的横形黑条,不断的从下往上移动..
第一感觉是屏或驱动板有问题.!
拆.
原来发现L151是驱动和电源一体的板子,于是抱着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把屏线取下来再上上去,紧一紧,上电试机居然正常了!
现在试机快半个小时了,还正常...
我无语......
本来还想又可以练练手了,没想到老天不给我机会...

不知道各位师父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

网友:
试过很多不亮的重插屏线就好的,尤其长城的

网友:
屏的数据线容易受热,慢慢就松脱,一般插好后往上贴一张耐热胶带

网友:
前几天接了台19联想的显示器花屏,把屏线拔插了下好了!

网友:
这样的事情,最好一天来一次.

网友:
楼主 对于你这样的问题 该怎么说呢?   如果你真想练手的话  就把它搞坏  然后你大展才华的时候就到了,,,,,,,,,,不过一失足 就糗大了   呵呵呵呵呵

网友:
以平常心待之

网友:
既来之,则安之!

网友:
,有钱收了 ,

网友:
这可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多好的事呀

网友:
呵呵,有这样的好事还不好啊。

网友:
我技术不是很好,但是有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首先目测各元器件和检查各种排线接口,然后再量电压,师傅说这样少走弯路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钱了,要想不纠结的话,你就在电源板上撒点水就OK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常我遇到这种机子,我还是会量测电源版,跟驱动版及t-con的一些主要电压,并且做记录,下次在遇到此机种好做比较,这是维修最好且最快的方式。

网友:
及简单有赚钱的事情还是多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