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桥是虚焊还是坏掉

楼主(2010-06-02):
是不是不发热的一般定义为虚焊,短路那些一般定义为坏掉。

网友:
虚焊用手压一下,诊断卡会走字说明脱焊。至于短路需要测数据线和供电来判断

网友:
能不能说明一下力度

网友: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一般修不好的就是桥坏,不过不是桥坏的80%都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