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10M 不充电!

楼主(2010-06-02):
DELL 710M  不充电!

最开始能点亮。。但要按一哈F1才能进系统,提示好像是电池报错。。。且在系统中冲电显示0%,没有认到电池。

更换全新电池后。开机不报错了。能直接进系统,也能认到电池。。但电量显示一直是14%,跟本冲不起电。且一取电源本本就掉电了。。。而且只用电池开机也开不了。

原来的电池在不开机接上电源的情况下完全没有电流的,换了新电池在不开机情况下接电源  电流有一次到0.2多点的一次跳变。但马上又掉回0.2待机时的电流了。。感觉是没有冲电电流的。

只接电池 。。打电池口BAT+ 只有1.几伏电压,接上电源时。。。些脚电压从5伏左右一直慢慢掉。。掉到没有。。。。

但不接电池时。。。在些脚能打到0.6左右电压。。。其它三个脚电压均为5伏。。。

此机用的是MAX1645B  充放电芯片。。。。M38859的I/O芯片。。。。

现在我是在想。。到底是换的全新电池有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啊。。。

现在在家里面。。家里也正好没这两个芯片换得。。。这两个有什么可以代换的不啊。。。

1645B  4脚是有REF电压。。4点几伏。。

网友:
芯片的损坏率一般来说并不高 排查其工作条件 dcin ref是否正常 dat和scl与ec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
我狂晕了。。。以前一直以为芯片的输出是决定于9脚与28脚之间的电压差。。。结果一翻书才看清上面是写的电流。。。。。
后来就更晕了。。。直接用电流档打两脚的电流。。当上电池测到28脚电流时。。。可调电源马上打到5A。。。再测。。。再打5A。。。马上接下电源。。。再接上时。。。
真的是想不到的事。。。电流直接跳上2.9.。。。。。好像充电了。。。然后再取下电源。。。只用电池。。结果也能开机了。。。。

真的搞不懂啊。。。都不知道怎么就好了。。。现在还考起机的。。。等个半个小时没问题再装吧。。

这种真的有谁能解释哈不喃。

网友:
已装机。。搞定。。。明儿带公司交差。。。。嘿嘿。

另外附哈这个机子好像有个通病。。。就是喇叭的线容易断。。。。这个机子也是。。在拆的时候线也是断的。。之前修过好几个机子。。。没有声音。。都全是喇叭的线了。。。有些可以接起就用。。但有些只有换。。因为线断的地方太短了。。不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