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原装945GC主板小4口电源保护

楼主(2010-06-02):
本来这种小故障对各位高手朋友来说是小KISS了,但这是本人第一次通过维修主板赚来第一笔生意,特此发下贴,以资留念,并多赚点下载分.

传说中的INTER原装945GC主板,第二次看到.第一次是一个网吧的软路由.

客户拿来时,故障是无法开机.

我先拿掉硬盘,光驱,CPU,内存,装上了假负荷和假内存,再接上主板测试卡,用螺丝刀点开机针.只看到卡上的灯一闪而灭,电源如老牛般哆嗦了一下,CPU风扇动了一下,和蚊子那么大的哼哼声.
然后,我就量开机针啊,电压正常,有3.3伏,短接时,电源也拉低,看来不是开关电路的事.
可是第二次短接时,电源不哆嗦了.只有拉掉电源线,再插上才来一次,而且就这一次.
不懂是什么原因,按书上说的,不开机的方法开始起.
跑PW+到电源第9脚,紫色线的线路.正常.再跑PW+到开机芯片,正常.跑开机芯片到电源14脚,也就是绿色线的,也正常.
各位,别看上面这三个正常,我可是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啊.没办法,小弟我是新手.
接着不懂什么做了.
抽了一根很便宜的烟,对着主板想了又想,还一边在论坛上看帖子.
忽然,看到一个说是小4口供电短路保护的帖子.我这个板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毛病呢?马上把这个帖子另存为,立马再上电源,把小4口不插,点机,开机了........
哈哈哈,立刻昂头向天笑!!!
接着有动力了,先把各个电源接口都打了下对地阻值,不对...都正常啊,连小4口的也正常,再打MOS上管下管,也正常(这个板子的下管很奇怪,和平常的不一样,他是竖着三个脚向下焊主板上的,不是贴片式的,可能是原装主板的原因吧)电感,也正常.
不管了,只要看到是MOS管的地方就测.
试到一个4500GM旁边的一个三极管,不正常,再看旁边的一个电容,有点鼓了,吹下来,换掉,把4500GM也吹下来,上电源,信心爽爽,以为搞定了,没想到,还是一样,只要一上4口,就开不了机子!!!!
没办法了.只好看下从电源管理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了,看了下,三个从电源定理芯片,算了就先换电源管理芯片吧,哎,换了下,好了!

装好,试机,一个小时没问题,打电话给客户,说收40元,客户过来拿机子去了,钱也赚到了,可是就是感觉自己修这个板子有点乱,没有一种有规律的查故障方法.

请教各位高手,象这种故障,大家的查故障方法是什么样子的,那一步到那一步?

网友:
这样修板子,好的都变坏的,没有思路的去修板子,是挣不到钱的,而且,这样的机子起码报价80,不然你人工都回不来,因为这种板子跟用途都值这个价钱,如果客户说换主板,你就重新装起来让他自己去换,不管他

网友:
刚开始都这样
凭经验或者感觉来换东西
慢慢要学会看PDF,通过测量关键脚来判断IC的好坏
这就需要理论实践相结合

网友:
谢谢周伟国兄的指点,谢谢逸风兄鼓励!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用一个ECS的主板 插上小4口久保护  不查可以开机  还没弄好  谢谢LZ了

网友:
只不过ECS的电源IC狠特别 我还没找到一样的

网友:
刚开始就是这样,慢慢总结经验就快的多了

网友:
先打一下12V的对地阻值,12和核心电压短路没有。要是短路,就有哪个上管击穿。
然后打一下各个MOS管的G级对地阻值,看哪个不正常

网友:
4口电源短路的再维修中是最多的,除了管子,还有就是电源芯片!

网友:
我也是新手 真是搞不懂电源ic怎么判断好坏 郁闷之中呢

网友:
楼主说的有些繁琐了,没看太懂。见笑,不过我觉得INTER 是不是 INTEL才对呢

网友:
一般像这种情况是可以触发的。给触发电路没多大关系。肯定是哪里短路照成电源保护了。然后就拔掉4口的。如里拔掉后不保护了,那就证明CPU核心电路出问题了,重点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