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高分换普分后跑4A掉电

楼主(2010-06-02):
T43高分换普分后跑4A掉电,这种情况显卡有可能烧了吗?

网友:
可能性比较大,显卡供电保险查查看呢

网友:
不好意思,哥们,俺不懂国外语言

网友:
不会吧,把屏拆下来呢,还一样吗

网友:
如果供电脚不一样,有可能烧屏

网友:
两个屏就不能代换,高分普分的屏线都不一样啊

网友:
烧机了,不掉才怪

网友:
F3烧掉啦
屏线保险

网友:
改一下屏线电阻就OK了

网友:
保险烧了,在屏线接口那里

网友:
先修主板,修好还是换成高分的

网友:
屏没烧坏,是好的,就是板烧了。。

网友:
引脚定义都不一样 呵呵

网友:
高分普分的屏线都不一样啊

网友:
主板上供屏上的3.3V的保险有开路

网友:
拆屏先修板吧,高分与普分不能直接用,会烧板的

网友:
屏接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
主板上面的屏线接口处保险坏了。
还就是你改过后屏线也要改成相对应的,不然也不能用

网友:
高分换普分的在屏线插座上要该电阻跳线

网友:
改屏线上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呵可,搞个一样的板子对着看,把电阻,电容都换拉,就OK拉

网友:
屏线接口处的 保险烧了。

网友:
普分屏换高分屏一定要测量一下接口部分定义。

网友:
改屏线上的电阻就OK了

网友:
屏线接口的保险击穿了。。。

网友:
屏供电的保险烧掉了

网友:
换普分的屏你要改一下屏线

网友:
一开始没仔细测,后面仔细量了下,确实有个保险烧了,换上就好了。。谢谢大家的热情解答。。

网友:
肯定是屏供电保险烧掉了

网友:
接口定义不一样一般不会烧到显卡,但可能也会造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