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电路波形正常,就是不能保存CMOS设置

楼主(2010-06-02):
今天接修一台工控机,奔三的,南桥用FW82801BA,发现无法保存设置,换电池后也一样,关机测32.768也有波形,在工作,只要关机就掉设置,设了重启就不会,一关就掉。经过艰辛历程,终于解决。通过查83627的图纸,其七十四脚为Vbat,测量电压只有0.4,跑线并对比好板,故障板用二极管档正反向均有压降,好板只有反向有,该线无太多元件,一头进南桥(为什么电压如此低,Rtc还工作,是不是另外有一组供电),一头连83627,通过割线分段,确认为两者中间段线板层漏电,飞线后故障解决。

网友:
换个电池座子试试

网友:
换电池座子,过电不足?加焊南桥不亮了,拆了,明天焊回去再看看。

网友:
怎么这么轻易就是动南桥
一般CMOS不能保存,可直接测试CMOS跳线帽处是否有2.6V左右的电压(低点点也行)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如果这个点始终有电压,那才去考虑南桥的可能

网友:
我有次是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才好的

网友:
不能保存COMS信息,首先考虑VBAT供电,rtc电路漏电问题,最后考虑南桥

网友:
RTC电路经常会有漏电的电容,要仔细测量。大概两三个,不行就先拆下来量。漏电电流要小于5mv

网友:
关机后Rtc电路还在运行,为什么就保存不了,怪得很。南桥换了,晶体换了,谐振电容换了,关机时能测到有电压的电容也与好机器上的对换了。难道83627HF-AW有问题?

网友:
座子也换了,双二极管也换了,这个机器没有跳线帽,双二极管隔离点有二点九伏的电池电压,开机后是三点三。晚上再继续查,有新进展再告诉大家

网友:
把晶振加下焊看看

网友:
感谢大家,故障已解决。有图纸还是看图纸好,哪怕只是芯片图,不是整机的也是救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