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电源的故障

楼主(2010-06-02):
一台杂牌电源,用DM311作为5V电压转换,现5V不正常,通电,有滴滴滴的声音,大概半秒响一下,测变压输出
二极管
处电压,在1V-2V之间跳变,求高手指点一下,应该重点检查哪里,是不是IC坏了,或者变压器有问题。谢谢!
求助

网友:
可能短路保护了,测5v对地电阻,输入端对地电阻

网友:
有可能是短路保护了所以、电压一跳跳的

网友:
辅助开关电源用DM311电源芯片的电源盒有不少,一般次级低压侧+5V有负载电阻,为100欧左右,重点查光耦是否正常,输出滤波电容是否失容。初级没有多少元器件,在路断电用表测量可查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漏电

网友:
我5V的开关电源短路烧坏了找不到电路图朋友你有吗

网友:
故障现已查明,是变压器匝间打火,没得治了,丢垃圾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