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S7-E865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0-06-02):
CPU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也正常 就是不跑码?之前重做北桥后能已经能点亮,到第二天起来发现竟然不跑码了。。。各位高手师傅给个思路

网友:
手上有8片845E,有些是CPU供电问题,有些是内存供电管发温,修好供电正常后,奇怪地都不跑码。。有两块还装了一次系统后才跑C0。晕。再摸摸北桥,烫手。。。

网友:
我也有过一次华硕的845P800吧不开机加焊南桥OK可是第二天起来点又不开机了再次加焊南桥又可以点亮再放到第二天起来点又不开机了晕啊每次加焊过南桥后就可以点亮可是到第二天又不通电了,最后只能跟客户说南桥不稳定给拿走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0-07-16):
不稳定的换桥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2010-10-17):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我这编程器又不支持

网友:
我也有几块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2-05):
我这儿有三块七彩虹 C.M9PLE-775主板不跑码,测CPU供电1V,时钟0.4V,复位1.2V,P.G1.2V,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您的辛苦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