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usb鼠标!

楼主(2010-06-02):
现在正在用的USB鼠标,隔两分钟或五分钟就会不能用。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USB人体学输入设备有黄色的感叹号,卸载,扫描,又可以用
现怀疑是鼠标坏了。
人比较懒,打算明天换个试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
现在我只能用几分钟,然后去设备管理器里面卸载,然后重新扫描一下,又可以用几分钟!!!~~~~
卸载

网友:
先排除供电不足的可能
将USB VCC跳线由5VSB切换到5V(如果有的话)

网友:
清下CMOS跳线 或者重新安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鼠标就好了...~!!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