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848P

楼主(2010-06-02):
从朋友处找一顶星tm-848p板子,跑C1 有时跑AF 25  ,查内存电压2.62V,和COM管输出一样,且内存供电COM 管发热,拆下测量不坏。不放心,代换后,一样发热,和COM管相连的LM324 4脚为11.7V,1脚3.53V,7 、8、14脚无电压,手头没有LM324,请问高手,内存电压2.62V,是不是高了,LM324在12V供电情况下,各脚电压正常吗?能确定是LM324坏吗?谁有LM324 12V供电的典型电路,请提供参考,小虾谢谢。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
只有说内存MOS管发热,也不知道热到什么程度,如果手一摸理解烫手,这样的问题就不正常

综合有时C1 有时25的毛病
估计板子上有空焊原件,重点是北桥,可反复压按北桥,看故障是否反复出现

网友:
跑c1的话可以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内存电压在2.62V算是正常围的。你现在的问题可以先写个BIOS.反复压按北桥.和打下内存AD线试试。

网友:
内存没过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 不行的话 清跳线 刷BIOS

网友:
COM管发热状况是微烫。手能放得住。

网友:
BOIS是焊在主板上的,俺也没有编程器,是业余的。

网友:
诊断卡最多的一次跑 7F 7E 。

网友:
历尽艰辛,问题终于解决了,正在整理修理过程,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