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后,CPU周围电解电容对地

楼主(2010-06-02):
技嘉775针主板,上PD2.66CPU。
现象为不跑码,量CPU供电为1.2V,应该正常吧,且CPU周围所有的电感和电容都特烫!
主板其它地方供电也正常
上CPU时CPU周围的电解电容都对地,0V,下了CPU后,对地正常,搞不懂,为什么上了CPU后电容会对地!

网友:
现在的CPU
核心供电点对地电阻是很低的

低档次的万用表测出来就是0
只有有电压,那就证明没有直接短路

至于发烫,先换一下电容,因为电容漏电流也会引起电容发烫
再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PWM脉冲异常,及MOS管自身的原因引起的发烫
BOOT电路失效也会引起MOS管发热
需要一一排除

网友:
真是谢谢你,我一小鸟,经高手一点,明白了一点点

网友:
我先把发烫的问题搞定了再说,至于不跑码的问题,我想放在后面,说不定就是CPU发热引起的

网友:
你说的发烫是多烫?
这里有个程度的问题

网友:
开机一分不到三十秒,用手摸CPU背后非常烫,放手上去都好热,可能达到了80度

网友:
这种现象我以前也遇到过,我觉得只要供电正常的话,我就没有思路了,所以以前遇到的时候就放弃了,今天我想我要弄一弄,把它搞明白些

网友:
是不是你的cpu有问题  你可以换个CPU看看

网友:
是不是PD的发热高点?但也不能这么高吧

网友:
1:先测一下各相供电MOS管的G极电阻是否平衡:各相的上管G极电阻应该一样。下管也是
2:测一下各MOS管的G极电压,也要求平衡
3:如果都平衡,先换掉这部分的滤波电容,不要管它外观是否损坏,都换掉。

网友:
CPU放上去接地是正常的·····发烫是就加个电容就OK。CPU边上一般都会有几个扩展电容的地方。加上一个220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正常的,不过发热过大就换电容

网友:
775得U 散热量是很大的

网友:
逸风兄,为何如果都平衡,先换掉这部分的滤波电容,不要管它外观是否损坏,都换掉。
平衡不是正常说明工作正常吗,为什么要都换掉这一部分的电容呢?

网友:
CPU供电管发热过大,如果几组供电匀称,还是发热的话,很有可能是它们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逸风兄,为何如果都平衡,先换掉这部分的滤波电容,不要管它外观是否损坏,都换掉。
平衡不是正常说明工作正常吗,为什么要都换掉这一部分的电容呢?
引用 网友A:

如果平衡,说明电压管理芯片输出PWM脉冲基本正常(也不能说完全就排除了供电芯片坏的可能),这时可以从最简单的入手
换电容不简单吗?
实践中常见到外观无损的电容,为了避免走弯路,最好将CPU供电处的大电容先换掉稳妥些

网友:
这些发烫 我现在很关注  等待结果

网友:
恩  现在的桥 和CPU 的供电点最低阻值都是非常低啊

网友:
你那cpu确定是好的?反正至少你那dim供电不正常

网友:
CPU 是没有问题的,我换过了

网友:
今天我换过了电容和场管,不发热了,但枋心电压成了1.06V,发热前是1.2V,但还是不跑码,我想问下,PDCPU的主供电1.06V,是不是有点偏低啊

网友:
你不会是不加散热片用手摸的吧,当心CPU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