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无显示已成功修复

楼主(2010-06-02):
DELL 640M无显示
DELL
今接修一台DELL 640M的机器。开机3个灯同时亮过会就灭了,机器掉电。从新开机故障一样,此时电流在0。67A左右,检测主板上的
供电都正常CPU也有电压。用CPU假负载测试CPU的复位电压只有0。5伏正常在1伏左右。根据图纸测到北桥的复位输入电压是1。5伏。怀疑北桥有问题。手头没有这个桥还没有更换,有谁修过这种机器吗?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0909-1-1.html
早上换了一个北桥是拆机桥,开机居然可以显示了,但发现只有1个内存槽可以用,客户是2根1G的内存,郁闷啊。检查内存槽没有问题,因为640M的板做桥的温度要很高才能取下来,我用做775的CPU座的温度才取下来,没有办法,机器是维修站送过来的,给客户没法交差,最后在同行高价买了1个北桥换上后。两个内存槽都正常了。挂系统测试都好了。

网友:
单槽可以用的那个北桥拆下再重植下应该是可以用的。。。为什么还要在同行那高价买?

网友:
学习了 很久没有上来了 看来又多了很多的高手啊!

网友:
前面用的是拆机桥,是从新植株做的 ,用的是BGA翻修台做的,不会脱焊,这个板温度低了上面的元件连动都不会动,前面的桥怀疑是高温烤的性能不好。反复试PCB板可能会不好。所以直接换新桥

网友:
楼主很强,能看图桥也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