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杂牌主板不过内存挡C1

楼主(2010-06-03):
今天在垃圾堆里收到了一块754·目测到內存插槽到给人换过槽子
上电跑C1````量测内存供电·上拉·时钟·总线到正常·
把供电的MOS管换了··再吧内存周边的电容·换了·丫桥吖CPU座··还有最后一步就没刷BIOS杂牌找不到程序
想了一下·AMD的板内存是由CPU控制的··打对地主直·内存到CPU之间的排阻·发现一个·排阻主直偏大·
马上动手···换了就好了··

网友:
LZ思路比较清晰,不过我觉得如果供电是正常的,C1的代码先代换供电管比较急了点。应该先查别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再考虑代换供电管。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请教一下楼主打AD阻值是对地打还是CPU到排组一个个量

网友:
CPU到排组一个个量

网友:
这种阻值也是不得以才做的。太多线,太少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单桥跑C1,其它正常,基本先BIOS,不行就加焊或者换个,基本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