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死了,扫风扇灰尘板子挂了

楼主(2010-06-03):
今天收废主板的来,顺手搬出纸箱子给他,见一片P3板子上内存,CPU以及散热器都全活,心想是不是好的,反正从哪里来的忘了。上电,看诊断卡走到26心想这个就先不卖了,保不齐能碰到需要打字机的还能卖个百八十块, 。风扇响的厉害,估计原来的主人是开饭店的,风扇上裹了厚厚一层油,还有那丝丝缕缕的线头,拿下来仔细刮干净了安上,再看,挡C1,刮内存槽,擦金手指,还是不过内存,量内存供电,3.3V,时钟,地址线都正常,取下CPU,用假负载,量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这时候奇怪的是CPU风扇不转了,也不走码,手摸CPU有温度,就是不走码。郁闷了,麻烦大家出个主意,谢了。

网友:
CPU有温度只能说明CPU的vcore电压正常,

网友:
这相当于你轻轻撞了一下七八十岁浑身是病的老头,出问题很正常了。这种板子至少也工作七八十来年了,元件都很脆弱了,碰不得。

再说如果是P3的CPU的话对主板要求高,对散热要求也高,很多老板子带不起来了,C3的话好一点。

网友:
这相当于你轻轻撞了一下七八十岁浑身是病的老头,出问题很正常了。这种板子至少也工作七八十来年了,元件都很脆弱了,碰不得。

再说如果是P3的CPU的话对主板要求高,对散热要求也高,很多老板子带不起来了,C3的话 ...
引用 网友A:

张先生形容的恰当,真是碰不得这东西,1000的U,不知道算不算图钉,我上633.700都一样。现在是风扇插到板子上任意一个座子都不转,我已经改用电源直接供电了,散热没问题了。

网友:
1G的U,一般说来裸芯的或者矩形铁盖的是P3,方形铁盖的是图拉丁。如果有实物图还是好区分的。

网友:
是出现不过内存,P3的机子好老了,你把全板清理好,在仔细看下,有没有哪个IC虚焊了。。。

网友:
清洗干净看看。一般我给人修那种很老的P3机,大多就是洗洗就好了,老机子灰尘太多,漏电,洗干净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张先生,按照您这么说,这个U就是P3的了,不过我手头这种老U比较多,大大小小都有。都上过了,不走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关注,我好好洗洗看看。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此板修复,北桥那里一个1084cm三极管输入极3.3V,控制极1.5V,输出极0.25V,手头没有三极管,找半天一片P2板子上有个LX8384,死马当活马医代换,一路狂奔到26,显示器上硕大的方正电脑字样出现,不知道为啥动着它了,反正是好了。

网友:
太脏了的板子,最好先好好刷刷再说,槽槽式重点

网友:
没必要修了吧,修好也不容易卖掉,卖掉,容易出问题,客户不满意,肯定会怪你,,又失去一个客户。老板子,很容易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我们怎么卖二手?请回复

网友:
换个U试下  或给IC只类的补补焊   报废也没几个钱  当试验着玩被   反正你那板子毛病不大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此板修复,北桥那里一个1084cm三极管输入极3.3V,控制极1.5V,输出极0.25V,手头没有三极管, ...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个正电压稳压器,不是三极管。 这个管子可能是清扫的时候静电损坏。不过可能性很小,应该是老化后输出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使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输出问题。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前几年的老主板,老显卡,这种东西坏的太多了。

网友(点评):
一个字.强,没什么话说了.别扣我分哦.

网友:
像这种小管子坏了,一般怎么查啊,楼主太历害了

网友:
当C1的板子,一般与北桥供电,内存供电及CPU座有关。 楼主的就是北桥供电不良当C1的。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 换个图拉丁的U

网友(2011-01-10):
P3现在应该没人要了吧,那10年前的东西

网友:
你拿出来,最小启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