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楼主(2010-06-03):
今天接到两台客户送来的笔记本
一台是戴尔的拿来说是点不亮 说以前可以亮的有一点花 现在亮都不亮了 那肯定是显卡的问了啦
我用手按压笔记本的显卡在开机 屏幕亮了 但是是花的 让客户把笔记本留下来修
我从新把显卡植株后 亮是亮了 但是还是花 把显存也从值了还是一样 从新发了一快显卡芯片换是后 开是屏幕是白的 没有画面了

还有一台sony的 客户拿来说是进过水 我插上可调电源后 没有待机电流 无法开机
拆开后发现跟内存供电的一个芯片发霉了 处理后 待机电流有了 可以开机 跑码正常 但是在开机的画面是白屏 之后就掉电了 从新开机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都是白屏啊 先确定是否是屏供电 屏 屏线的问题

网友:
Dell可以再换个显卡,我不知道你的采购途径,我在网上邮,经常两三个才有一好的,SONY应该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Dell你可以换回原先卡判断显卡好坏

网友:
感觉那个DELL的是显卡没做好.可以重新把原来的直下球.做下吧.

网友:
显存可能没做好 再做下

网友:
sony的那个今天我又看了一下 北桥也有进水的痕迹   开始不是白屏吗 我又把内存供电的芯片从新取下来焊一了一下 搞的现在内存电压没有了  电流上到0.83V就不动了

网友:
白屏的话你应该测一下有没有屏供电先啊还有屏上保险断了没有 为什么要搞内存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