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扩展口引起不能开机一例

楼主(2010-06-03):
一日接客户一台IBM T42笔记本,按开机键没反应。
拆机检查待机的5V、3V、1.8V、1.5V、1.2V都有,接着检键盘接口处的开机按键开关的电压,只有零点几伏,而且不稳定有变动。
应该是有3.3v的,不正常,又量了PMH4的32脚PWRSWITCH#电压(3.3V)也只有1点多伏,呵呵PMH4容易坏,太简单了,拆了换一片,再量还是1点几伏,傻了不是它坏,没那容易捞,测32脚的电阻,开关脚的电阻也没有明显的短路,分析电路,32脚的上拉电阻R420是47K,几十K的电阻只要其所接的元件稍有漏电,即可拉低电压,看电路只有三个元件D21、D22、C300跟它有影响,拆拆拆,三个下来,再量32脚,哈哈有啦!3.3V,三个元件中有坏?量量量,三个都不坏,装上板,嗨!电压又低了,看来只有PWRSWITCH这一路连线有问题了,但是PWRSWITCH这路不接有什么元件,只接有键盘口和扩展坞口两个接口,不会是它吧,不管是不是了,先拆了D21、D22再量,量PWRSWITCH有阻值几十K,就是它啦!漏电,键盘口还是扩展坞口?看看键盘口比较干净,扩展坞口露在外面比较脏,先从扩展坞口下手,热风枪一阵狂吹,把扩展坞口跟PWRSWITCH相连的脚,用吸锡器把它跟电路板分离,量PWRSWITCH没有漏电了,想把扩展口换了,但是它又没有用到,换个扩展口也挺麻烦的,不管了就这样用吧,装上D21、D21上电测PMH4的32脚有3.3V,按开机开关可上电了,惨了,电流表到了0.4A时就掉电,不慌,没装CPU少电压保护了,装完其他东西,插电按开关,电流表一路欢跑,熟悉的IBM面孔出来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础很是扎实啊。

网友:
呵呵,很是巧合,前几天我也修了一台,不过我是把线路割断了,然后飞了一根线到键盘口上了。

网友:
当时还差点干南桥了,此时南桥已经推出SLPS5,SLPS3状态了,不过测量是为低,量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还以为南桥挂了,原来是被PMH4拉低了,开机开关了3.3伏不正常导致PMH4工作不正常,把那两个信号拉低了

网友(2010-10-29):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