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 plug 另类维修方式

楼主(2010-06-03):
今收客户一台三星R25 plus机器,客户说先拿到别的地方去修的。对方没有修好,已经扔在那1个星期了没有动。
开机屏幕没有背光,也看不到隐约的三星的字,外接能看到Sansumg但花屏,到第二屏就啥字都看不到了全是方块。
     拆机看主板是三星hainan3-ext(图纸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3939&highlight=r25%2Bplus),只见显卡已经加焊过。量屏接口电源正常但无点屏信号,直接加焊显卡,状况没有改变。
      取下显卡发现焊盘掉了5-6个,发现有2个点是去显存的,但都在内圈补线太花功夫。想到rs600M北桥本身就集成显卡(可参考R18及R19主板)看就和客户商量,能不不上显卡改成集成显卡。客户同意三百大洋,根据图纸按照Gm_mode把相应的电阻换位。
      开机屏幕出现久违的三星Logo,维修结束拷机。历时2个小时。

回复10楼:由于我现在在用的ppc手机只有200w像素,又没有存储卡所以没有拍照(nokia N85掉了,还有个多普达S900摔坏了还没有换回来)。你如果下次修到R25 plus板 ,你可以直接改电阻显卡上面一竖排电阻平移,还有点屏的几个电阻移位。VGA口可移可不移(最多外接不亮)还有要加个0欧电阻上拉,还有个北桥的rst信号上拉电阻改下来。图纸上面标的很详细。我是正好在修R19的板,又来台R25-plus急修的板子,而且看图纸标好了gm_mode(集显模式)和gfx_mode(独显模式)才有这想法的。

还有人问要不要改bios,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不要刷bios,原bios就可以点亮。

网友:
上点图就好了。。。

网友:
好牛哦 不过没过程

网友:
这种芯片也能对换么,哪里能找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
哥哥,详细点么、、、、把过程写点给俺们学习下,,先谢谢您了、、、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毕竟很少有改这个的啊

网友:
楼主上过图吧,移那个电阻?

网友:
BIOS要刷吗
另外这主板不是叫R23吗

网友:
方法倒是另类。。。但我想操作起来肯定还是比较费时间吧。。楼主也不说哈具体的操作和相应的图片。。。。算是在逗开心老。。。

网友:
楼主能发点想对应的电路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换成集成的要改哪些电容电阻,楼主不要藏私啊 呵呵,

网友(2010-07-04):
IBM T40改T41也可参考这一下

网友(2010-10-23):
楼主真是思路开阔啊,把这两份图纸也分享一下吧

网友:
都是我们在厂里做过的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