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没待机电压跟7500和339有关吗??

楼主(2010-06-03):
一杂牌电源没待机电压跟7500和339有关吗??机电源拿来时为不通电,拆开一看,开关管都是好的。待机电源是在另一块小板上的,我就重点查这个小板,300V到位了,找出了一个基极到+300V的电阻坏了一个,换上,还是没通电。

网友:
7500是脉宽控制IC,339是比较器主要用于OVP OCP 等保护及控制电路应用,5SB待机电压有小板独立控制产生,有的采用他激式,RCC等电路架构来做SB。(PC POWER技术支持)13077894737

网友:
好复杂啊 看的都心慌了

网友:
我怎么想也是这么认为,跟7500和339无关。可是那个小板我查了三个晚上了,元件也不多,并且昨天我还在另外一个一样的电源上找到一样的小板,换了还是没待机电压 。当然那个电源也是坏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待机电压是辅助电源部分,而339和7500是主电源内容,,,

网友:
待机电压是辅助电源部分,和339  7500 没关系  查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检查待机电源的正反馈电路!

网友:
没有关系吧,两种电路。

网友:
一个是辅助电路,一个是主开关电路和开机控制电路,没有关系吧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路的电阻坏掉了

网友:
除非7500和339对地短路,不然不会影响到待机电压的

网友:
楼上正解,除非短路,不然不会影响的

网友(2010-07-09):
没有辅助电源,看看是不是没震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电压不是7500跟339产生的,待机电压是单独一路的,你应该延着输出线跑,查看二极管和前面的开关管或者电源模块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