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台F31,还有不懂,望解答

楼主(2010-06-03):
一台LENOVO F31机器偶尔开不了机,拿来确是次次亮,老板出于赚钱的考虑,还是做桥了,结果再也点不亮了,电流0.2A左右就掉。
摆弄了半天,无果,给我。
经查,1.8V没出来, MAX8632无VDD 5V供电。

跟线,到了这里,PQ35无控制电压。仔细检查,这里有点复杂了,反正最后结果是PR168变成了500欧的样子。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PR168变成500欧之后,电流增加,那么15V时电流会增加到30mA,有可能超过它的电流限制,导致电压下降甚至保护,所以可能同时使用15V的其它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最终无法工作。
另一个可能原因,MOS管都有一个固定的RDS,也就是DS极的导通电阻,或三极管在输入电流恒定的情况下,VCE这个压降等效电阻也是相对固定的,当PR168阻值很大时,管子的导通电阻值相对来说很小,于是分压就很低,一旦它导通了,后边几个管子的G极就被拉低了,但是当PR168变为500欧后,管子的分压在这个电压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上边的电源又是15V,比较高,这样图中PQ65的3脚极有可能达到后边几个管的VGS,也就是导通电压,于是它们都无法关断了。

不知道对不对,这是第1个问题,我师傅只是教了点通病,大多时候拆机装机,其他什么没教。记得一个师弟,学了1年,内存还以为是南桥在管,哎~~~。这些理论是自己泡论坛,查资料了解的,由于没受过专业培训,所以很多图纸资料,基础理论还不太了解。望解答。

然后继续维修,现在电流跳变两次,到了1A左右,不动了。我感觉虽然跳了两次,但CPU估计都没工作。仔细观察,Q19碎了很小的一道口子。估计就是因为这个管的原因,造成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的。
换之,OK一切正常。

知道了结果还不够,我想来请教一下,这个Q19究竟起什么作用?这里应该管时钟,还是复位?信号上面我还差太远了

请看,从时钟芯片到南桥这个位置,不太了解,请解答信号意义。是没有时钟才来查这里

吗?

网友:
r168在图纸上标的好像是1M欧姆的 如果这里变成500欧姆的话 电阻减小了2000倍 三极管的饱和导通压降vces一般是0.3v左右 14.7/500 和14.7/1000000 有什么区别 毋庸讳言
  q19这里起着cmbus的时钟导通的作用 这个机器跳变2次 cpu是过了的 这里是内存没过 内存spd需要3.3vsmbus vcc 还有时钟和数据的通讯才能正常工作 q19管理着CGCLK_SMB与南桥和其他器件的通讯 CGCLK_SMB不出来 内存这里就不能通过

网友:
看了楼上的贴子,又多了点理论基础
谢谢

网友:
图一中由q65控制q64 q63 q62 q61的通断。达到保护做用和q35的5vsus输出。你说的pr168变成
500欧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电阻是没有阻值变小故障的。我想你可能是因为在路测量的所以测得的测试有误。我点不明白你的q35的控制信号是怎么出来的啊?

网友:
是的 我除了在维修帖子上见过电阻变小 实际维修中从来没有见过变小的 而看lz似乎并非杜撰 是否可能是别人换过

网友:
就算换过也不可能影响q35的控制信号啊!

网友:
楼主第一步1.8V电压有理论依据,不过发现Q19断裂让人好奇,请问楼主怎么想起在Q19附近观察,是因为怀疑CPU不工作,在CPU附近观察吗?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要很细心才能发现,你老板真是没事找事!

网友:
很敬佩楼主的学习精神,当然我也是不甘落后的,我也在学,努力吧